WinCE系统中如何实现对基于I2C总线的EEPROM存储器(24C16)的文件读写及复制

楼主:
刚接触WinCE不久,需要在EVC中写一个程序,实现对基于I2C总线的EEPROM存储器(24C16)的文件复制,具体说就是能通过IIC总线把一个文件复制到EEPROM中,或者从EEPROM中把文件拷贝出来,硬件系统是自己开发的,主要是Intel Xscale PXA255,EEPROM是FM24C16(ST公司的)。WinCE的文件系统不支持盘符概念,存储设备都是以文件夹形式放在系统根目录下的,是不是要先开发IIC的总线驱动以及EEPROM的驱动,再才能写这个程序?请高人指点

网友:
  首先要开发IIC的驱动了,不过只需要重新封装成和你FM24C16对应的I2C接口函数就可以了,wince下有i2c函数的.EEPROM也没有什么驱动不驱动的,只要通过I2C能正常操作就可以的.

网友:
i2c访问函数可以抄其他驱动的,EEPROM的控制要看它的文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