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创建线程的时候编译错误

楼主:
编译错误:
ompiling...
ThreadDlg.cpp
D:\1\Thread\ThreadDlg.cpp(91) : error C2664: 'CreateThread'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3 from 'unsigned long (void *)' to 'unsigned long (__cdecl *)(void *)'
        None of the functions with this name in scope match the target type
D:\1\Thread\ThreadDlg.cpp(92) : error C2664: 'CreateThread'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3 from 'unsigned long (void *)' to 'unsigned long (__cdecl *)(void *)'
        None of the functions with this name in scope match the target type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ThreadDlg.obj - 2 error(s), 0 warning(s)

代码:
DWORD CThreadDlg::ThreadProc(PVOID pArg)
{
        int i;
        TCHAR tmp[10];
        CListBox *pListBox;
        pListBox=(CListBox*)pArg;
        i=0;
        while(1)
        {
                _itow(i,tmp,10);
                pListBox->AddString (tmp);        //显示当前线程的计数值
                i++;                                                //增加计数值
                Sleep(200);                                        //延时200Ms
        }
        return i;
}

void CThreadDlg::OnBtnexec()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dwThreadId1,dwThreadId2;
        HANDLE handle1,handle2;

        CListBox *pListOne;
        CListBox *pListTwo;
        pListOne=(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ONE);
        pListTwo=(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TWO);

        //创建线程
        handle1=CreateThread(NULL,0,ThreadProc,pListOne,0,&dwThreadId1);
        handle2=CreateThread(NULL,0,ThreadProc,pListTwo,0,&dwThreadId2);

        if(!handle1)
        {
                AfxMessageBox(_T("Thread 1 create failed"));
        }
        if(!handle2)
        {
                AfxMessageBox(_T("Thread 2 Create failed"));
        }

        CloseHandle(handle1);
        CloseHandle(handle2);
}

网友:
使用全局函数作为线程的执行函数,而不是放在类里面。
比如
UINT ThreadProc(LPVOID para)
{
.....
}

void CThreadDlg::OnBtnexec()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dwThreadId1,dwThreadId2;
        HANDLE handle1,handle2;

        CListBox *pListOne;
        CListBox *pListTwo;
        pListOne=(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ONE);
        pListTwo=(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TWO);

        //创建线程
        handle1=CreateThread(NULL,0,ThreadProc,pListOne,0,&dwThreadId1);
        handle2=CreateThread(NULL,0,ThreadProc,pListTwo,0,&dwThreadId2);

}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2楼你能说的清楚点吗?我是新手,不怎么懂啊

网友:
在线程函数的最前面加static

网友:
他说线程的执行函数ThreadProc方法,不要作为一个类的函数,应该是一个全局的。即UINT ThreadProc(LPVOID para)
而不是
DWORD CThreadDlg::ThreadProc(PVOID pArg)

网友:
也可以写成静态函数,用static,但需要对ThreadProc里面用到的类成员变量的引用做必要的修改,才能正确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