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CPU是怎么找到中断处理程序的SS和SP的?
water0
water0

网友A(2007-05-09):
CPU是怎么找到中断处理程序的SS和SP的?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中断程序自己的SS和SP存放在中断程序中的什么位置,使得CPU能够迅速找到它,从而能够实现返回位置的压栈操作?
因为中断处理程序的CS和IP可以通过中断向量获得,但是中断向量中并没有SS和SP的值,所以非常奇怪CPU是怎么获得它们的。
谢谢!
能够
程序

网友B:
啥处理器?

网友C:
在X86的体系结构中.
处理器的栈只认SP,中断来的时候,就自动往里压,中断结束遇到中断返回指令时,也是从SP里弹出来
这也是有的病毒木马常用的嵌入EXE文件后,改动栈,让CPU去执行自己的代码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