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LED屏显示字体出错,相比造字程序的点阵错了!!

楼主:
本人以经肯定电路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了,4个8*8的点阵屏都有点亮,但和造字程序相比的点阵错了,本人可以推断出硬件是左移或右移,当有仿真器调试
A P2口全为1时,P1.0-P1.3的四位0或1可以控制16*16点阵的下半部灯一行一行亮,可以上下或左右移动.
B P2口全为0,P0口全为1时P1.0-P1.3的四位0或1可以控制16*16点阵的上半部灯一行一行亮,可以上下或左右移动.

*****电路图和造字程序都在以下网址**************************

请问我的程序错在哪里!!可以帮帮忙!!教教小弟吗??

      ORG      00H
START: MOV      A,#00H
       MOV      P0,A           ;清除画面
       ANL      P2,#00H
       MOV      R2,#200
D1:   MOV      R3,#0F8H      ;延一秒
       DJNZ     R3,$
       DJNZ     R2,D1
       MOV      20H,#00H       ;取码措针初值
L1:   ;MOV      R1,#0FFH ;每字停留时间
L2:    MOV      R6,#16       ;每字16个码
       MOV      R4,#00H        ;扫描初值
       MOV      R0,20H         ;取码指针存入R0
L3:    MOV      A,R4          ;扫描指针载入A
       MOV      P1,A           ;扫描输出
       INC      R4             ;扫描下一个
       MOV      A,R0           ;取码指针载入A
       MOV      DPTR,#TABLE    ;数据指针指到TABLE
       MOVC     A,@A+DPTR      ;至TABLE取上半部数据码
       MOV      P0,A           ;输出至P0显示
       INC      R0             ;取码指针加1
       MOV      A,R0           ;取码指针载入A
       MOV      DPTR,#TABLE    ;数据指针指到TABLE
       MOVC     A,@A+DPTR      ;至TABLE取下半部数据码
       MOV      P2,A           ;输出数据码
       INC      R0             ;取下一个码
       MOV      R3,#02H        ;扫描时间1毫秒
D2:   MOV      R5,#0F8H
       DJNZ     R5,$
       DJNZ     R3,D2
       MOV      A,#00H         ;清除屏幕
       MOV      P0,A
       ANL      P2,#00H
       DJNZ     R6,L3          ;显示1个字了?
       DJNZ     R1,L2          ;停留时间到了?
       MOV      20H,R0         ;取码指针存入 20H地址
       CJNE    R0,#0FFH,L1    ;8个字256码 是否取完了
       JMP      START
;欢
TABLE: DB   0CH,20H,3CH,10H
       DB   44H,08H,84H,04H
       DB   04H,03H,04H,03H
       DB   84H,04H,44H,08H
       DB   3CH,10H,00H,20H
       DB   00H,00H,7H,20H
       DB   04H,10H,0F4H,0FH
       DB   04H, 10H,1CH,20H
;迎
       DB   00H,00H,49H,20H
       DB   6AH,10H,0D3H,0FH
       DB   08H,10H,00H,20H
       DB   0FEH,27H,02H,22H
       DB   02H,21H,81H,20H
       DB   00H,20H,02H,20H
       DB   0FEH,2FH,02H,22H
       DB   02H,22H,0FEH,21H
;莅
       DB   00H,00H,82H,00H
       DB   42H,00H,0E2H,3FH
       DB   17H,00H,0AH,00H
       DB   02H,00H,02H,00H
       DB   22H,20H,22H,20H
       DB   0E2H,3EH,3AH,20H
       DB   0E7H,3FH,3AH,20H
       DB   22H,20H,22H,20H
;临
       DB   00H,00H,0F0H,03H
       DB   00H,00H,00H,00H
       DB   0FFH,3FH,00H,00H
       DB   40H,20H,00H,3FH
       DB   10H,21H,0FH,21H
       DB   14H,21H,24H,3FH
       DB   44H,21H,04H,21H
       DB   04H,21H,04H,3FH
;民
       DB   00H,00H,00H,20H
       DB   0FFH,3FH,11H,21H
       DB   11H,21H,11H,11H
       DB   11H,09H,11H,01H
       DB   11H,01H,11H,01H
       DB   0F1H,03H,11H,05H
       DB   11H,09H,1FH,11H
       DB   00H,21H,00H,38H
;雄
       DB   00H,00H,08H,11H
       DB   88H,18H,48H,14H
       DB   3FH,12H,08H,10H
       DB   18H,10H,08H,38H
       DB   04H,00H,0FEH,3FH
       DB   45H,22H,44H,22H
       DB   44H,22H,0FFH,3FH
       DB   44H,22H,44H,22H
;农
       DB   00H,00H,00H,00H
       DB   1CH,04H,04H,04H
       DB   04H,02H,04H,01H
       DB   84H,00H,0C4H,3FH
       DB   3FH,20H,44H,10H
       DB   84H,00H,04H,01H
       DB   04H,03H,84H,04H
       DB   5CH,08H,00H,10H
;工
       DB   00H,00H,00H,20H
       DB   01H,20H,01H,20H
       DB   01H,20H,01H,20H
       DB   01H,20H,01H,20H
       DB   0FFH,3FH,01H,20H
       DB   01H,20H,01H,20H
       DB   01H,20H,01H,20H
       DB   01H,20H,01H,20H
       END

网友:
是出现乱麻还是没有显示?你是写的时候是行扫描还是列扫描??又不说清楚...

网友:
点阵屏有显示,比如“欢字”,显示出来字型和原本的不一样,至于行扫描还是列扫描问题,按照仿真器可以控制8P灯一行上下或左右显示,推断为行扫描,做完这个调试后有一点不了解,为何这个电路板不可控制16P灯上下移动,是不是电路有问题。程序看出来没什么错的。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啦

网友:
可能是行扫描没有对应上正确的数据,你显示的字是不是有点闪,而且有些点有暗亮的感觉?

网友:
没有闪,但有很多点有暗亮,发光不一,亮起来的点没有形成一个字,显示的点没有规律

网友:
显示的字太难看,有标准的字模,去查查。
发光不一,一般是电流不均,电路的问题

网友:
程序我不想看(懒的看,呵呵),开头给你改一下:
       ORG      00H
       AJMP    START
      ORG     100H
START: MOV      A,#00H
       MOV      P0,A           ;清除画面
       ANL      P2,#00H
       MOV      R2,#200

网友:
嘿嘿LED的字模用标准的,用UCDOS的?

都不好看,真正好看的LED字模是手工修改过的“标准字模”

网友:
请看这个网址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4183127558.jpg
是倚天中文造字
请问上一楼主,我家的电脑安装了UCDOS,这个造字程序是通过哪一个命令进入的??

网友:
汇编看得头晕!呵呵!

网友:
各位大哥不好意思,因本人的硬件电路给了一个高手检测,以上的提问作废.现重新提出疑难

1.现在电路板接入5V电源,接着再原理图的74LS154的0-15脚共16位输入一个接地的电源信号,比如74LS154的0脚接了地电源线 16*16点阵屏的最顶一行16P灯全亮,如接1脚.点阵屏的最顶的第二行16P灯全亮,操作如此类推,
A仿真了以上的程序,结果是屏的左部8P屏的右部8P点阵显示是一样的.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
写过这样的程序,但硬件电路不同,我用的是现成的LED电路,用移位寄存器+138配合点亮,能正确显示4个汉字。

网友:
对于同一个字,类似于所谓的段控和位控信号要同时加上去,中间的语句不能太多,在显示下一个字时,要清除一下,要不然就有所谓的“拖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