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关于计算机控制遥控器进行遥控小汽车的问题

楼主(2007-04-04):
新人提问:关于计算机控制遥控器进行遥控小汽车的问题
现在手里有台电脑,有个遥控小汽车和遥控器(就是最简单的摇杆操作前后左右的).
现在想实现:用电脑来连接上遥控器,进行小汽车的遥控.
这个该怎么实现呢?
小汽车
遥控器
台电脑

网友A:
做个单片机,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发送指令,由单片机去控制遥控器从而控制小车

网友B:
直接把遥控器拆开,里面有根线,每根的高低分别控制四个动作,直接把电脑的并口通过一个74HC245引4根线给接上,写个小驱动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