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 设置控制面板音量??

楼主:
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基本上都是说用waveOutSetVolume()和waveOutGetVolume (),但这两个函数不能直接控制WCE上
控制面板的调节呀?而且还要配合修改注册表也不知道怎么配合?不知道哪位朋友有更好的办法提供?谢谢!!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用mixer系列函数没有用???(我用的是在WINDOWS上的方法)

网友:
void UpdateVolumeFromRegistry()
{
        HINSTANCE hLibrary =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 (NULL == hLibrary)
                return;

        typedef DWORD (*pAudio)  ();

        pAudio pProc = (pAudio)::GetProcAddress(hLibrary, _T("AudioUpdateFromRegistry"));

        if (NULL == pProc)
        {
                ::FreeLibrary(hLibrary);
                return;
        }

        pProc();

        ::FreeLibrary(hLibrary);
}

void SetVolume(DWORD dwVolume)
{
        //通过注册表设置音量
        HKEY    hk = NULL;
        DWORD   dwSize;
        DWORD   dwDisposition;
        int     iResult;

        if((iResult = RegCreateKeyEx( HKEY_CURRENT_USER,
                _T("ControlPanel\\Volume"),
                (DWORD) 0, TEXT(""),
                REG_OPTION_NON_VOLATILE,
                KEY_ALL_ACCESS,
                (LPSECURITY_ATTRIBUTES) NULL,
                &hk,
                &dwDisposition)) == ERROR_SUCCESS)
        {
                dwSize = sizeof(DWORD);
                RegSetValueEx(hk, _T("Volume"), 0, REG_DWORD, (LPBYTE)&dwVolume, sizeof(DWORD));

                waveOutSetVolume(0, dwVolume);

                UpdateVolumeFromRegistry();

                RegCloseKey(hk);
        }
}

网友:
想请问下lenux:

waveOutGetVolume()得到的音量就是注册表中音量的值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