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书籍~~

楼主:
小弟是一个学生,想对寄存器等存储设备进行一些深入了解,比如寄存器的内部构造,及其设计,功耗降低等,有没有朋友知道一些好的书,能够推荐给我的,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
寄存器就是寄存器,它的结构现在没人会去研究吧。寄存器就是FF,是现在电路设计的基本单元电路,由芯片制造商提供,作为standard cell在库里提供。

我估计你的问题是处理器的寄存器吧。那么,你该问的是处理器结构,设计,低功耗等等问题。

看来你还不是太了解,所以先看看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个完了之后是处理结构与汇编代码的执行。
最后才能看懂处理器的结构。什么流水线,超标量之类的。慢慢来。

网友:
多谢一楼朋友的指点!

网友:
小弟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寄存器低功耗设计的一些文章,想找一些相关书籍看下,不知有什么建议?

网友:
一头雾水,你说的文章是什么文章呀?给个题目看看?

网友:
寄存器传输级的低功耗设计方法

网友:
寄存器传输级的英文为RTL。这个是VLSI编程抽象级别中的一层。从高往低分别额是:
算法级,事件级,寄存器传输级,门级和晶体管级。
一般来说RTL级设计方法就是通常意义上VHDL和Verilog编写硬件的方法,因为当前的EDA软件还只能很好的处理RTL级的代码。

之所以叫寄存器传输级,是因为它描述的对象是寄存器和寄存器之间的组合逻辑。

文章的题目叫寄存器传输级的低功耗设计方法,换句话说就是VLSI的低功耗设计方法,实际上和寄存器没什么关系。

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如何低功耗,其实就是降低时钟频率,提高们的阈值,时钟电路上加门,关闭和睡眠不需使用的电路等等。不过我真的觉得你现在还懂不了这些。先补补基础吧,比如学学VHDL,Verilog,看看基本的RTL编程,综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