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lcon下如何设置显示数据的格式?

楼主(2007-01-17):
请教tilcon下如何设置显示数据的格式?
tilcon下可以在edit输入框窗口右键属性里Mask标签页的Format下输入如##.0来设置数据显示的格式,但是遇到负数只能显示正数,虽然在程序里读取的值是负数,如果在设置格式的同时也能显示负数,该怎么样做,请教这方面的高手,是在是困扰多日,谢谢!
数据
怎么样
如何
程序

网友A:
显示负数应该设置Mask就可以了 不用设置format,要显示负数,只需要将Mask设置成#00.00,这个表示-99.99到99.99

网友B:
好,谢谢,我回去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数据格式设置成Numeric的话,如果再使用Format限制格式为#.0,怎么让初始化时不显示0.0,而显示空呢?因为如果一个界面有的地方显示空,而有的显示0.0太难看了,再次请教,谢谢!

网友C:
Format不要设置 或者数据格式 不要设置成 nume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