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我想实现的功能
(1)P1.1如果是低电平就通过串口向PC机发一个11H
(2)如果T1上6个跳变就把TL1通过串口传到PC上
现在不好用
请高手指点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AJMP TIMER1
ORG 0023H
        AJMP SERIAL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1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1。0不用全置0
        MOV PCON,#80H
        MOV TH1,#0FDH
        MOV SCON,#50H
        ;预置值,要求每计到6个脉冲即为一个事件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SETB REN
        SETB TR1
        SETB EA
        SETB ET1
        SETB ES
        GG:JNB P1.1,COMMFS
        AJMP GG
COMMFS:
        MOV A,#011H
        MOV SBUF,A
        LCALL DELAY
        JBC TI,GG                                        ;如果TI等于1则清TI并转GG
SERIAL:
        MOV A,SBUF
        MOV P2,A
        CLR RI
        RETI
TIMER1:
        MOV A,TL1
        MOV SBUF,A
        LCALL DELAY
        CLR RI
        RETI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7,#0FFH
        DJNZ R7,$
        RET
END

wcg

网友:
TIMER1:
        MOV A,TL1
        MOV SBUF,A
        LCALL DELAY
        CLR RI
        RETI

除了在这没有重置一下那个计数值外
其它的都挺好的...

思路也就这样...
还有这个问题:
(2)如果T1上6个跳变就把TL1通过串口传到PC上

产生6个跳变从你的预置值后反正不都是00吗?
不如直接送00呢,呵呵

网友:
如然厉害 多谢了
小弟初学 还有几个我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别笑我
(1)我现在做的计数器,硬件是在串口通信程序成功的基础上,是不是不用什么别的设备了.?
(2)我在T1脚上接出来个线,去点地线,点六下是不是就能产生中断,是传00?
(3)我在P1.1上接出来个线,去点地线是不是就能传上来个11H?

但现在我用P1.1去点地线串口没有返应.是什么原因哪?
还请别烦,赐教

网友:
(1)我现在做的计数器,硬件是在串口通信程序成功的基础上,是不是不用什么别的设备了.?

具体用不用别的什么设备,这得看你的具体应用了,比如产品线上的出货计数,那你就得找些东西来检测这个计数,嘿嘿,比如说光传感器,正常的时候打一束光到传感器上,过来一个物品挡住,这时候就能有一个信号(具体怎么处理自己设计吧)这时候计一下数,等等

网友:
(2)我在T1脚上接出来个线,去点地线,点六下是不是就能产生中断,是传00?

具体的看看了,例如,有干扰什么的,这个麻烦,嘿嘿

网友:
郁闷,你的波特率不对,你定时器用作波特率发生器后就不能用作计数器了

嘿嘿

用T0吧...

网友:
那不完了,没有没办法整一整,再次谢过.

网友:
帮我改一下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