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bitmap的指针显示位图为什么不行?

楼主: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用CBitmap 对象来显示指针是可以的,比如:
              CBitmap bmp;
        bmp.LoadBitmap(IDB_BITMAP1);
                CRect ooRect(0,0,200,200);
                BITMAP bm;
                bmp.GetBitmap(&bm);
                CDC dcCompatible;
                dcCompatible.CreateCompatibleDC(&dc);
                dcCompatible.SelectObject(&bmp);
                dc.StretchBlt(0,0,ooRect.Width(),ooRect.Height(),&dcCompatible,0,0,                                        bm.bmWidth,bm.bmHeight,SRCCOPY);
                (*bmp).DeleteObject();
是可以显示的,但是如果换成指针就会显示不出来,即:
           CBitmap *bmp;

                bmp->LoadBitmap(IDB_BITMAP1);
                CRect ooRect(0,0,200,200);
                BITMAP bm;
                bmp->GetBitmap(&bm);
                CDC dcCompatible;
                dcCompatible.CreateCompatibleDC(&dc);
                dcCompatible.SelectObject(bmp);

                dc.StretchBlt(0,0,ooRect.Width(),ooRect.Height(),&dcCompatible,0,0,
                bmp->DeleteObject();
我想用位图的指针来显示位图,应该怎么做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立即给分!

网友:
指针对方,是不是应该先new一下,再使用。

网友:
指针对象

网友:
CBitmap *bmp;

此时bmp大概为NULL

网友:
哦,解决了,忘了new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