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移动硬盘的编程问题,如何知道一个移动硬盘的盘符

楼主:
我想问一个关于USB移动硬盘的编程问题,如何知道一个移动硬盘的盘符

场景: 已知一个VendorID和ProductID的移动硬盘盒,插到USB接口上. 移动硬盘已经分好区, 电脑的"我的电脑"里面可以看到移动硬盘的逻辑盘符.
问题: 请问,如果我想根据VendorID和ProductID, 得到移动硬盘插在哪个USB口上,而且想获得那个逻辑盘符是由这个移动硬盘盒里的硬盘映射出来的,该怎么写代码?

请问哪位大侠能大致指导一下该怎么做, 能给出一些关键代码是最好啦, 感激不尽.

网友:
写一个循环,从A到Z检测驱动器的标志(好像是XX_REMOVE什么的),找到后返回字母就可以了

网友:
据我所知,只能在驱动层实现,所以需要在驱动层写一个接口供应用层来调用判断

网友:
WM_DEVICECHANGE能得到盘符

网友:
hilylwz 的方法可能是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