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51经485和电脑通信的问题

楼主:
c51经过485-232口和pc连接
第一次调试   弄不出来
要求电脑上发一个数字   单片机返回一个数字   用的是串口助手
帮看看程序该怎么写吧
水平实在太差    没接触过   谁帮我改正一下吧
谢谢   调试成功   结帖加分
qq83310093

sbit  b485 = P3^2;//232-485
sbit  bdog = P3^4;//watchdog

/*89s51  485 ltc491  watchdog tcl1232     22.118MHZ*/

#include"main.h"

sbit  power_led = P3^5;
sbit  rx_led    = P3^6;
sbit  tx_led   =  P3^7;

uint8    sendBuf[16],receBuf[16];
uint8    sendCount ,receCount=0;

watchdog()
{
        uint16 i;

        bdog=0;

        for(i=0;i<900;i++);

        bdog=1;
}
main()

{
        P1 = 0xff;

        P2 = 0xff;

        power_led=0;

        rx_led=0;

        tx_led=0;

        init();

        EA=1;//开总中断

while(1) {

watchdog();

if (RI)
   {
      RI=0;

      receBuf[0] = SBUF;

          while(RI==0){;}

      b485=1;

          SBUF=receBuf[0];

      while(TI==0);

          TI=0;

      b485=0;

   }

       }

}

void initTimer0(void)//1ms
{
TMOD=TMOD&0xf0;

TMOD=TMOD|0x01;

TH0=0xF8;

TL0=0xCC;

TR0=1;

ET0=1;
}

void init(void)
{

b485 = 0;//接收

initTimer0();

initUart();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TMOD&0x0F;

TMOD=0x20|TMOD;   //定时1  模式2

SCON=0xD0;        //模式3  允许接收

TH1=0xFA;        //9600baud

TL1=0xFA;

PCON=0;

TR1=1;

ET1=1;

ES=1;

}

网友:
描述一下硬件电路接口...

感觉你这个可能是没有考虑到485的半双工通信方式

网友:
好的
sbit  power_led = P3^5;电源灯
sbit  rx_led    = P3^6;收发灯
sbit  tx_led   =  P3^7;

sbit  b485 = P3^2;//232-485  接受输出允许位  驱动器输出允许位
P3.0  P3.1接485-232的R  D引脚

sbit  bdog = P3^4;//watchdog   看门狗喂狗脚

晶振22.1184MHZ

网友:
首先,喂狗不要这么复杂,bdog=0;bdog=1;两条指令就够了。你的喂狗循环占用时间太多,会影响串口接收。
然后,while(RI==0){;}是什么意思?制造一个死循环吗?看门狗可要起作用了。
最后,你的485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如果是4线的,没有必要关闭发送允许。如果是两线的,请注意485总线上要有上拉和下拉电阻。
欢迎光临我的开发笔记网页:http://imean.idhost.cn

网友:
调整一下:
分两部调试,先调单独调收\发,再组合

收,用中断方式
发,用查询方式

单独的收发,先确定硬件可靠,然就一般就是波特率计算的问题.同样,如果232通信正常了,那就是485转换的问题

组合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功能之间的耦合.最好一个功能就只做一件事,不要贪多...

网友:
切换到RS485发送状态后,要等待0.5毫秒等待总线稳定后在发数据

网友:
485是半双工的
发送和接受的位置,适当加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