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做?

楼主:
有一组开关,在理想的情况下按下开关,各自开关应该同时接通。但是由于有延时,按下开关之后各个子开关会有时间延迟,如何确定那最先接通的开关和最后接通的开关接通的时间延迟。有人提出来了一种方案(这个人走了),我没看明白,只看到里面提到了用EPM570系列CPLD产品做。我想问一下学习EPM570需要看些什么东西?能不能速成?还有用这个和单片机做相比那个更好?可靠性,价格,难易程度等如何?

网友:
个人觉得用FPGA或CPLD这类来做,要方便些。
这个虽然很小,却可以让你接触到很多东西

网友:
下游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下游如果做好这些事情的话,如何给你上游传了
好比说延时数据统计好了,怎么让你知道这个数据
这些就是你做系统的人知道了

网友:
关键是精度问题。如果最小间隔在us甚至是ns级,开关数量又多的话,应该用cpld这一类方案;如果最小间隔在ms级,开关数量少,用单片机更省钱。

网友:
用CPLD比较好,EPM570不知道有没有帖片的,如果是BGA那么做起来成本比较大,除非是量产的.
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用单片机做就可以,没有复杂的电路和程序。不用cpld。

网友:
EPM570T100
EPM570T144
两种LQFP, 且较好买

网友:
用EPM7000系列的芯片能做不?

网友:
后来才知道测量的开关数量比较多!开关出来的地方的电压是15V,要输入EPM570等需要进行电平转换吧?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是不是可以用运放把电压转换成需要的电平?如果加一级运放的话运放的延时会对开关延时的测量有多大影响 !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将电压缩小3倍的运放电路?

网友:
用光耦,不要用运放.

网友:
EPM570T100
EPM570T144
这两种LQFP的资料不好找

网友:
EPM570T100
EPM570T144
这两种LQFP的资料不好找,谁收头上有?
我的邮箱:xiangborong@163.com

网友:
到altera 网站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