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cketPC中安装了SqlServer CE, 但是断电后安装过的东西消失,该怎么解决阿?

楼主:
在PocketPC中安装了SqlServer CE, 但是断电后安装过的东西消失,该怎么解决阿?是不是安装时候可以设置成永久保存呢?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把他安装在SDMMC或HDD或Flash上,永久保存,而且注册表中也会在断电后还存在?

网友:
ppc里面好像有两块存储空间,其中有一个是可以保存的,自己看看吧

网友:
断电之后不丢失,有人装成功过吗?

网友:
有人试过吗?sql server ce的开发

网友:
Application目录里的数据不会丢失吧

网友:
数据不会丢失,但是安装的程序会丢失。有没有让安装的程序在断电后也不丢失的方法阿?

网友:
将程序保存在flash中,然后在注册表中注册你的程序,这样开机后系统还认识你的程序。

网友:
安装也安装到Application目录里不就行了

网友:
保存注册表就可以了
在装好SQLce以后,挂起系统

网友:
关键是你的系统有没有非易失存储,你直接装到CE上,十有八九是会丢的。
因为CE是放在易失存储上的,不像硬盘系统,CE每次启动都会重新加载PB
定义好的系统,所以你要把CE通过PB装到系统里,而不是简单的在已经启动的
CE上安装。

我原来搞过
就这么多,如果不懂可以给我发邮件,
power_frank@163.com

网友:
还有就是不要相信CE的注册表,那个没用,不是硬盘系统,很多东西不一样。
需要保存的东西要主动保存到非易失Flash里面。

网友:
我刚开始学嵌入式开发,用C#做了个Wince程序,需要Frameworks2.0支持。在安装framework2.0时遇到以下问题:
安装过程都正常。安装好后,我写的程序是可以运行。、
但是重启系统,发现.NET2.0自动删除了!我运行过regsave但是安装的东西还是没能保存
是不是和楼主的原因一样?

请飞飞大侠指教。

网友:
人家用的是PPC,不是WinCE,PPC这种情况似乎是没办法避免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给PPC断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