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dows CE下以前的CEC的功能,在CE6.0中还有么?在哪里?

楼主:
请问:Windows CE下以前的CEC的功能,在CE6.0中还有么?在哪里?谢谢。一定给分

网友:
CE6.0下没有CEC文件了,6.0使用.pbcxml文件来管理catalog中的组件,这种文件是基于XML格式的。以前的CEC editor工具也变成了catalog editor

网友:
谢谢~请问catalog editor在哪里?我没找到。。。 那用catalog editor添加组件后,是不是不会像以前那样,而是以一种subproject里的东西的形式出现?

网友:
5天之后才能给你+ 分? yashi?

网友:
谢谢~我刚才又看了看资料~明白了。a. In Visual Studio 2005: Select File | New | File…  b. Select the Platform Builder category  c. Choose to create a new Platform Builder Catalog File  d. Right-click the Catalog node e. Select Add Catalog Item。。。。。等等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