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At91RM9200音频回放系统程序中各个函数名的解释 ...

楼主(2007-04-19):
请问谁有At91RM9200音频回放系统程序中各个函数名的解释啊?
请问谁有At91RM9200音频回放系统程序中各个函数名的解释啊?
我在看这部分程序,可是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谢谢。
系统
程序

网友A:
不是所有人都做一样的...
要不你列列,大伙给猜猜?

网友B:
呵呵,谢谢。
我做的是音频回放,但是AT91RM9200原带的程序我看不懂,您能告诉我一下从哪入手吗?我的资料全是英文的,但是介绍的也很少,我周一之前必须把原带的程序看懂,时间紧迫啊,呵呵。

网友C:
static UINT32 ssi_dma;
static UINT32 ssi_bits;
static UINT32 ssi_channel;
static UINT32 ssi_speed;
static UINT32 ssi_busy;
static UINT32 open_mode;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由于我是个初学者,所以得有劳大家了,谢谢。

网友D:
static UINT32 ssi_dma;
在一个LINUX的论坛上搜到了这个的用法,它是一个音频模块的驱动里的
应该是声音DMA访问方式的控制变量.
呵呵,有点使用方式...其它你就别管这么多了,试吧,不知道运气够好能试出来不?
dmaflags = claim_dma_lock();
disable_dma(ssi_dma);
enable_dma(ssi_dma);
release_dma_lock(dmafl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