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dows CE4.2 开发的几个基础问题,高分提问。。。 ...

楼主(2007-11-05):
求教Windows CE4.2 开发的几个基础问题,高分提问。。。。
最近要在WindowCE4.2平台上进行开发,痛苦的是没有相应的SDK,只知道该PDA的CPU是IntelPXA255的(通过查看属性显示的),如果采用标准的SDK发现无法使用MFC,如果用Mobile2003的SDK则提示“找不到组件。。。”。不知如何是好?
我已经下载了PB4.2,如果重新做一个ROM的话,又害怕搞坏了,不知道有没有备份ROM的工具?
另外又没有可能指根据现有的信息导出一个SDK?
如能解决,可提供1000分的酬谢~~~
windows
开发
如何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你所说的PDA到底使用的什么操作系统:是WinCE还是mobile for ppc?如果是mobile ,那么是2003 2rd edtion? mobile 5?确定了这些才能去找相应的SDK
另外,你说的标准的SDK无法使用MFC是错误的,standare SDK绝对是支持MFC的。
至于重新做ROM,我劝你别尝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根本没可能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B:
yashi你好:
PDA的OS是WindosCE4.2的,标准的SDK是可以用MFC写程序,但是部署的时候只有Emulator,不能直接连接到Device ,所以我说不能用MFC。刚才发现可以直接将生成的exe拷贝到PDA上执行,活需这是个办法。
由于是别人的PDA,所以我是不敢随便尝试做ROM,如果是自己的我想我还是可以作出来的。不过我是初学,还希望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C:
Standard SDK怎么只有emulator,WIN32,GEODE都有啊

网友D:
标准的sdk也有一个缺省的device可以选择的

网友E:
wince4.2的机器肯定不能用mobile的SDK来开发,你说的用standare SDK编译出来放在SD卡上运行是一种方法。
我说你做不了更新ROM的工作,是因为你没有这个PDA的BSP,如果有BSP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做了,还可以自己生成一个SDK来做开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F:
我这个版本的WVC4安装后,装了SP4也只有StandardSDK和WM2003,并且StandardSDK还没有DEVICE。不知道咋整。误会老斩同志了,不好意思~~。
现在我知道了没有BSP是不能做SDK的,自己重新做一个BSP又怕把PDA搞坏了,现在只有先凑合了。
这个PDA上面有个程序可以在按硬件Reset之后还保存在内存中,一般的程序拷贝进去后如果Reset就丢失了,不知道这个程序是不是直接写道ROM了?是不是可以通过添加Feature的方式增加到ROM呢?
如果没有更多的回复我这两天就揭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