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单片机之间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07-11-25):
几个单片机之间如何实现通信
用一个单片机作为主机,其余作为从机,主从之间可以互相通信,另请问,51单片机的串口可以做全双工通信吗
通信
全双工
如何

网友A:
51的串口是全双工的
但是,主从之间的连接最好找一个类似HUB之数的串口组件
如果没有的话,那最好换一下别的网络接口,像485,IIC什么的
232不太适合多机远程传输
当然了IIC也跑不远..

网友B:
现场总线

网友C:
我想你应该是要做一个多机远程通信的东西,可以考虑一下RS485通信,简单有效,可以适合大部分场合,有问题你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尽量帮你忙.

网友D:
51的串口就是全双工的,关于如何使用主从式多机通信的问题,你首先要搞清51如何收发数据,在什么时候收到的数据会被丢弃。这是通过设置SCON来实现的。

网友E(2008-05-01):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F: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