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拨号成功后如何收发短信

楼主(2007-02-26):
GPRS拨号成功后如何收发短信
用wavecom2403模块拨号,拨号成功后如何再收发短信?
用单片机和wavecom2403连接,ppp通过后TCP传输正常,这时该如何接收短信?
用手机上网时可以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可我用模块拨号上网后即不能接电话,也收不到短信,望高手指点。
短信
成功
GPRS
如何

网友A:
连接上以后,再用+++,转移到AT调试状态,用AT来发送!

网友B:
上网后,
可以通过查看ring脚的信号来判断是否有电话或sm,
如果ring脚没这个功能,看看其他的硬件管脚有没有。
如果检测到硬件信号,从gprs data 切换到 at command状态来处理at指令
包括收短信,和接电话
至于发送短信和拨打电话,只能强制从gprs data mode --> at command 模式处理了
掉网的指令是+++,当然还有其他实现方式

网友C(2007-03-28):
楼上对头...
检测信号,很多厂家手册上都不给的,得具体询问厂家

网友D:
不同的模块 信号脚不一样的

网友:
但是收短信估计是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