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中文模拟器

楼主:
evc 4.0 的模拟器是英文的,不支持中文,如何让它支持中文呢?

网友:
evc自带的模拟器本身就不支持中文。据说有独立的中文模拟器可以下载,但是我从来没用过,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不过容易黑屏

网友:
如何做,我用的是pb4.2

网友: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9/2/a/92a04f62-f20f-4570-b735-7de2819f66cc/Chinese%20Simplified%20Emulation%20Images.msi

安装完之后重启,接下来

1.在EVC 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下添加一个新的 device [Smartphone CHS]

2.选中这个新设备,选择Properties,Transport和Startup照着英文版的模拟器设好。
然后选择Startup的Configure

3.在第一栏Device的Image处,选择刚才安装好的中文Image

4.以后连接时,每次都选择这个新设备就行了,但是这个版本有些问题,不能debug。

如果要想debug,需要你用PB或者for x86的SAK build一个自己的bin文件。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3016

到这里下载即可。

网友:
嗯,用个中文被丁,按操作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
到这里(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3016)下载的好像有问题

网友:
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解压缩的时候提示,需要下一压缩分卷

网友:
解压缩的时候提示,需要下一压缩分卷,好郁闷啊

网友:
麻烦下载全了啊~~~

网友:
下载全了。确实有问题,我今天才下的。

网友:
如果是smartphone/pocket pc 2003
微软有中文包下载

如果是ce的sdk,只能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