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上接入多个相同的usb设备,第二个设备提示安装驱动 ...

楼主(2007-06-06):
在PC上接入多个相同的usb设备,第二个设备提示安装驱动,为什么?
我在PC上接入两个相同的usb设备,通常usb端口可以提供500ma的电流,我接的设备耗电都小于这个值,但是在接入第二个设备时,总是提示安装驱动,或者干脆无法识别。
我在同事的新机箱上试验,他的机器可以,但是我的不行,不知道这种现象除了更换机箱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原因是什么?
请各位DX援手!!!
设备
安装

网友A:
有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我的视频头在XP系统下,在USB1口连接安装驱动后,如果换到USB2口,就会提示安装驱动,安装完后,就可以使用了,再次接上能够识别。
你的设备是不是这样?

网友B(2007-07-07):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样,对于不同的usb接口,你在第一次使用时通常都是要安装驱动的,而不是在一台主机上装了设备后就能使用所有端口。我的那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就是机箱电源的问题。我自己写的驱动,对供电部分处理可能有点问题。谢谢你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