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请教

楼主:
在设置定时器中断时,在在中断程序中需要重新设置时间,设置完后处理中断。问题在这里:
定时器开始定时是否和处理中断同时进行。。。。
谢谢老牛!

网友:
在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数指令时,它内部就已经开始计数了,不管这指今是否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

网友:
定时器开始定时是否和处理中断同时进行

TR置1后,定时器就开始运行了

不管你现在是做什么?

不过为了不让中断服务嵌套.

一般都是在中断服务最后才重新开启TR

当然了,如果自动重装的,那另算了...

网友:
楼上正解,tr置1后就开始运行了.

网友:
定时器可以是看作是独立的硬件体系 他可以不依赖于内核执行

网友:
中断时,可以关闭定时器!

网友:
只要IE设置正确,中断就是一直在查询的,只要TF置1就会触发中断。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