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寻求合作(热敏打印机相关),有兴趣的请进

楼主:
项目描述:本公司仪器上目前是接热敏打印机打出结果,不过由于热敏打印结果时间长了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想开发一个代替热敏打印机的小硬件单元,当按仪器上的打印按钮后,小硬件单元接收打印信息,然后通过串口或USB口等计算机接口传到计算机上保存。
即目前的模式是这样的

-----        -----
|  仪器  |=======|热敏打印机 |
-----       ------

目标是要改成这样

-----        --------      ----
|  仪器  |=======|开发的硬件单元 |===|  PC  |
-----       --------       --------

有兴趣并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能实现的请联系:
13910552350  QQ:113192509

网友:
一般小热敏打印机就是串口的吧,如果是这样,用DCE-DCE的串口连接方式就可以直接连到PC上串口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串口也有并口的,NoBlank() 你能做吗?
能做的话有兴趣和我联系啊,我们将给一个满意的价格

网友:
你的热敏打印机提供什么接口输出数据?

网友:
那就采用串口,直接连接到PC。DCE to DCE的串口线要交叉。

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PC端的串口数据接收、保存和打印(PC)了。

我能做,但你们在北京吧,太远了,联系和调试都不太方便。

网友:
我这边热敏打印机有34阵和24针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接口,应该是并口吧,有能做的和有兴趣的请和我联系

网友:
直接将仪器打印机接口接上计算机的串口或并口有可能吗?

网友:
串口直连是很简单的,并口直连就不常见,但肯定是可以的。

以前的windows还支持一直电脑之间的直接电缆连接的通讯方式,就是用并口互联的。

不过,通常都是PC -- PC,极少见到 Device -- device 的,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并口是25针的,没有34阵和24针标准

网友:
我也知道 并口是25针的,但我的仪器上面有的却是34阵和24针,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来实现,但有这一样的热敏打印机接口,所以对热敏打印机熟悉的可能清楚一些

网友:
楼主的“ 仪器”的输出格式可以接单片机之类的话,可直接由单片机 和电脑通讯,
如果没有合适的单片机也可以用FPGA来代替,
那么和电脑的通讯的话根据你的需要 usb ,pci,串口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