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的屏幕显示问题?

楼主(2007-07-19):
wince 的屏幕显示问题?
我做了个系统下到开发板后,屏幕上显示的界面出现了偏差,没在屏幕中间,而且显示的界面颜色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呢?
wince
开发
屏幕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可能性就多了,有可能是你的uBoot启动的时候LCD初始化有问题,最好联系一下,开发板厂家,问问.

网友B:
应该是你LCD相关的寄存器设置的和你使用的LCD不配套。

网友C:
颜色不对?
我遇到过,当时把 背光板的电容换了 就ok了

网友D:
首先,我不认为是硬件的问题,肯定是你编译内核的时候出了问题,你看下你的注册表中关于显示驱动的设置是否设置为支持LCD,先看看试试看,因为现在不知道你的编译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E:
可能BS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