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分
feifei

楼主(2007-05-22):
请问:用gcc可以生成.map文件吗?如果可以,该怎么样生成呢?
怎么样

网友A(2009-11-27):
gcc/g++中生成map文件
在通过gcc/g++间接调用链接程序ld时,所有的ld选项前必须加上“-Wl,”。所以,要让g++生成mapfile,需要增加编译参数“ -Wl,-Map,mapfile”。
例:gcc -o helloworld helloworld.c -Wl,-Map,helloworld.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