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台PC上调试串行通信,用电缆直接将COM1和COM2连接起来,发现不能传输数据?

楼主:
如题。为什么?

刚开始怀疑是程序有问题,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个叫comone的串行调试程序,打开程序的两个实例,一个和com1连接,另一个和com2连接,试验收发数据,还是不能成功。我用AccessPort监控com口,发现数据是有发送的,但另一个口就是接收不到!为什么?

串行线我试了两条,不知道是不是机器的COM口本身有问题?还是其它问题?烦请高手解答...

网友:
在电脑的硬件列表里有com1和com2,而且都没说不能工作。

机箱后面的两个com口都是公的,连接两com口的电缆的RXD和TXD是不是要交叉?我用的电缆线两头都是母的(9针),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交叉?

网友:
2接3,3接2

网友:
不知道的话拿万用表量量啊……

网友:
用反线哈!!

呵呵...

网友:
我想知道买回来的RS232串行连接线里面是不是已经交叉了?手头正好没有万用表

网友:
找兩個接頭,自己接一根就可以啦

网友:
要较差的

网友:
我做过,把线剪断重做

网友:
rs232只是个电平转换,你这么做,都是一样的接口,不需要转换吧!

网友:
2接3,3接2,区5接5(地),OK!

网友:
可以用一个口调试啊,把2,3 脚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2,3对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