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教EVC4连接不上模拟器的问题,有详细说明,急盼eeworld上的高手帮忙!!!!!

楼主:
我的WinCE开发平台的环境设置:
PC操作系统:Windows Xp home;
evc环境:evc4+sp3+sp4+ActiveSync4.5+standardsdk+standardsdk4.2+ppc2003sdk+Windows mobile second edtion image+EmuAsConfig;
问题一:一开始创建工程的时候,选择ppc2003的Appwizard,在cpu那一栏里只有arm4和emulator 两个选项,并没有高手常说的x86选项,感觉很奇怪阿!(希望配置成功的人能把自己的环境贴出来学习一下)我在setting中把download 设为\My documents,资源选项卡中选的是中文(中国),另:我把卡巴关掉了已经;
工程创建了以后,编译无错,能打开模拟器pocketpc2003,但就是连接不上,报错如下:
////////////////////////
Downloading files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
我在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 中的设置大致如下:
pocket pc 2003 ->pocket pc 2003 emulator:
transpor: tcp/ip
startup: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mage:chs ppc2003 se(virtual radio)
skin: ppc_2003_se_pe
communition:
ethernet:nat
serial port1: none
serial port2: none
parallel: none
又编译了一次,报错:
Timeout:Failed to connet to the device
问题二:为什么连接不上呢??高手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设置呢?或者推荐一本书介绍怎么连接的?

网友:
LZ去检查一下,看看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有没有安装?

X86的选项,需要安装X86的SDK后才会出现的。

网友:
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安装了。安evc4的时候第一步不就安装了吗?现在知道编译出错的原因了,一个模拟器进程没关,编译时再打开第二个就不行了。现在编译只报Timeout:Failed   to   connet   to   the   device 了,为什么呢?

网友:
你换个vc++2005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连上局域网后就能连上模拟器。

单机状态下无法连接,不知道楼主是这个情况么

网友:
EVC运行时 网卡必须工作 如果你是单机 可以下载一个虚拟网卡

网友:
如果网卡好用 你在试试这个吧:

一:
这是由于操作系统启用了PAE(物理地址扩展),您大概用的是迅驰的本本+Windows XP SP2吧。PAE与Windows CE 模拟器以及Virtual PC模拟器会有冲突。
解决方法是紧用PAE功能。
编辑您的Boot.ini文件,修改启动选项(系统->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编辑)
将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这句
后面加上 /NoExecute=AlwaysOff 就可以了。
成为这样(以我的为例,前面不一定一样,后面加上这句就可以)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fastdetect /NoExecute=AlwaysOff
重新启动后,卸载SDK,再重新安装一次,就能够使用了。

二:
第二种方法,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选择启动和故障恢复的设置,弹出一个窗口,选择编辑,把boot表里的noexecute=optin改成exec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