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y的使用。。。

楼主(2007-01-29):
请教pty的使用。。。
假如创建一个pty:
ptyDevCreate("/pty/my.", 512, 512);那么得到的主从设备依次为:"/pty/my.M"以及"/pty/my.S"。按照VxWorks的帮助是这么说的:主进程使用"/pty/my.M"进行写,从进程使用"/pty/my.S"进行读,按照,这样理解这个pty是单向的吧?那么,能够使"/pty/my."做到双向都写吗?还是要建立两个pty?
能够

网友A:
pty即伪终端,用伪终端描述操作系统的入口点,它允许像telnet服务器那样的程序向操作系统传递字符,其中/pty/my.M模拟硬件部分,/pty/my.S直接和串口对话

网友B:
问题是一个Pty设备能不能两边全双工进行都写?

网友C:
都可以进行读写啊

网友D:
一个pty的主或从端能够同时进行读写吗?缓冲不会冲突吗?
pty/*.S <==>读写 可以吗?

网友E:
问题解决,ptyDrv放到usrAppInit处提前初始化OK

网友F(2008-05-01):
lz要干嘛?

网友G: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