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各位高手,如何用EVC编一个操纵杆的WINCE下的测试程序?

楼主(2007-11-14):
各位高手,如何用EVC编一个操纵杆的WINCE下的测试程序?
我用的是HJ6-RS232操纵杆,通过串口与嵌入式单板机通讯进行工业控制,是SBC9315单板机,ARM920T核,上跑Windows CE.net操作系统。
想先用EVC编一个Windows CE.net下的测试程序调试一下操纵杆,请各位高手指教!感激万分!!!
测试
操作系统
windows
程序
如何

网友A:
没人帮我呀

网友B:
你写一个串口程序通过特定的命令来测试了。
要不也可以找一个ce下的 串口调试程序,来测试。

网友C:
楼主什么都没有做,大家能怎么帮你?
还是自己安心做,等遇到问题再来提吧。

网友D:
呵呵,谢谢大家,最近编了个小程序,可是一到CE下运行就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应用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E:
好几个程序都出现这个问题,用EVC编的,编译0错误。WINCE模拟器上也是这问题,显示“... 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cation”. 怎么回事呀

网友F:
你的sdk没有选对吧。
楼上应该是新手,先网上找一些基础教程看看吧。

网友G:
“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应用程序”,一般是由于选择的SDK错误,如楼主你的开发板上运行,需要选择ARMV4I的SDK。

网友H:
太感谢了,我好好看看SDK,我的确是个新手,呵呵,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