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GPRS拨号后分配的IP地址,在外网不能PING 吗?
autumn
autumn

网友A(2007-06-06):
▅◣▅◣GPRS拨号后分配的IP地址,在外网不能PING 吗?
我GPRS拨号成功,能上网。
但GPRS拨号后分配的IP地址,从外网不能PING入,请问用什么方法可是实现啊。我想在GPRS拨号的机器上做个WEB页面,让其能远程配置?现在连PING 都PING不通,那应该怎么办啊?
上网
ip地址

网友B:
GPRS分配的IP是该移动网络内部IP,不是globally routable的。GPRS核心网与外部IP网络有NAT和防火墙等设备,一般来说,只有GPRS终端主动与外部联系,然后在NAT和防火墙中建立端口和地址转换记录,外部才能与GPRS终端通信(外部所看到的GPRS终端IP跟终端分配到的是不一样的)。NAT和防火墙记录有时限,一定时间不用后,记录就被删除,外部则又无法找到GPRS终端。
所以我认为楼主的想法在没有核心网支持的情况下是基本上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