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产生错误Fixing up unaligned userspace access

楼主:
要把很多.ko文件加载到目标板上,用一个loadmod.sh文件来实现,里面包括了insmod、mknod等必要的命令等等,但每次source loadmod.sh之后,大多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Fixing up unaligned userspace access in "sh" pid=25 pc=0x0042ee94 ins=0x6242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activate this console.

只有一两次,可以顺利开始load,但往往load到一大半时就死机了

查遍google和baidu,都找不到满意的结果,请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兄弟吗,希望能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ST的烂平台。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怀疑和编译器的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