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启动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wince的启动速度的问题
我用的wince5做的映像,底层的wince设备是pc104的板子,我首先在cf卡上做了98启动盘,然后将需要的类如nk.bin的几个文件拷贝到cf卡上,从而成功做成wince的启动盘,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我在启动菜单中选择本地启动后,正常加载各种数据和映像,可是,到了最后jumping 0xxxxxxx时要等待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启动我定制的wince映像。请问如何在此处提高启动速度?还有就是能否在这里添加一个启动界面?谢谢!
wince
菜单
启动盘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提高启动速度,你首先要查出为什么耗费这么长时间,瓶颈在哪里,然后才能考虑可否解决。至于加启动画面肯定是可以了。一般是在bootloader里面加

网友B:
你启动是用msdos+loadcepc还是bootload,我还不是很清楚,如果仅仅要添加启动画面的话,2者都可以,当然影响速度的主要原因是板子的速度问题,程序的话用的都是pb的程序,应该没问题,还有,你把你的nk.bin放在cf卡中速度当然慢了,一般都直接放在flash中,调用的速度是最快的。我想把你的nk放在flash中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jumping 0xxxxxxx 不用一分种吧? 一般是要几秒钟的... 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时间长一点.
你加载方式肯定是dos + bootload
所以你可以加载启动画面, 不过要在dos下做, 而且图片的要求也很苛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dos程序? 我们就在dos加载启动画面的,然后有启动进度条...
如果要提高启动速度, 那你采用arm的板子, 不要dos 直接boot, 快了不少时间.

网友D: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我的启动肯定是本地的,即msdos+loadcepc,我想启动慢应该和cf卡有关,另外,我做的系统内核有20M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可是,这些我都无法改变,我没有权利将CF卡改成FLASH卡,也没有权利让领导把pc104的改成arm的,我唯一可以做的可能就是尽量让内核小一些,愁啊!希望能多给些意见。

网友E:
恩.内核的大小也是影响启动速度的.因为启动有一个解压,还有copy一些东西到内存的过程.你想想如果叫你程序去分析一个20M的数据文件的话,估计也要花不少时间.
所以你先要跟开发的人商量,哪些模块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