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1口对应的那8个地址是什么意义?

楼主:
我现在需要对COM1口的那8个地址进行操作,要关闭串口,然后再打开,我想知道,从3f8到3ff对应的地址的意义,我怎样操作才可以实现关闭串口,然后再打开。谢谢了

网友:
用inportb和outportb函数操作,限于在tc下编程,dos下应用

网友:
怎样操作?现在计算机的串口都是由8250控制吗?

网友:
南桥芯片吧,16C550兼容串口,应该也和8250兼容。

网友:
还是我解释清楚吧
3f8  接受、发送寄存器  也是波特率除数锁存器
3f9  中断允许寄存器
3fa  中断识别寄存器
3fb  线路控制寄存器
3fc  modem控制寄存器
3fd  线路状态寄存器
3fe  modem状态寄存器

//初始化 具体的初始化参数,请查资料
outportb(0x3fb,0x80);
outportb(0x3f8,0x0c);
outportb(0x3f9,0x00);
outportb(0x3fb,0x03);
outportb(0x3fc,0xf);
//读写操作
outportb(0x3f8,sbuf);
inportb(0x3f8);

网友:
请问有没有关闭串口的方法,就用outportb或者是inportb

网友:
我用MSCOMM控件写的程序老是提示我串口占用,我能不能这种方法关闭串口,就是用
outportb或者是inportb

网友: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

网友: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

网友:
可以
outportb(0x3fb,0);

MSCOMM控件本身提供关闭函数的
setportopen(false) ;

网友:
//关闭完整代码
disable() ;
outportb(0x3f9, 0);
outportb(0x3fc, 0);
outportb(0x21,inportb(0x21)&0x10) ;
enable() ;

网友:
to flowercity(菜农) :
disable() ;
enable() ;
outportb(0x21,inportb(0x21)&0x10) ;
是干什么用的,需要什么头文件
这段代码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象将串口线拔掉一样?谢谢了

网友:
disable() ;   //屏蔽中断
enable() ;    //允许中断

这段代码的功能只是关闭串口

唉,自己看点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