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显示故障,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我的液晶显示QH12864工作一个月都很正常,但有一次上电屏上显示的字符不是我程序里显示的字符,再次上电后屏上无显示,经测试液晶屏并无故障且排除虚焊的问题,可初始化无任何显示,程序却能正常显示,程序却能正常执行,我的驱动电压是11V(在厂商提供的参考值范围内)。

网友:
请求高手赐教!

网友:
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我,急!!!

网友:
很可能是单片机复位不良.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单片机复位后立即对屏操作,但屏还没复位完成.建议单片机复位后执行一个延时,然后再对屏操作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时序错乱了??

网友:
初始化后显示屏无任何显示,程序能正常执行到最后。
应该是这种症状。比较着急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那应该是我说的那种情况,你开机后加个延时,然后再对屏操作试试看

网友:
感谢各位兄弟的指点,我试试。

网友:
奇怪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程序能执行,但是显示屏没显示?
凭我的经验是数据线接触不良或者是虚焊!!
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频率是否在液晶屏要求范围之内
或者是在程序运行中有改变内部时钟频率。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排除了,时钟频率也是对的。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难道液晶坏了?

网友:
重新制了块板子,暂时是正常的,不知道会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先忙了,明天结帖。

网友:
结帖然后加分怎么弄啊?不得不承认我的水平太菜了。

网友:
QH12864此款产品是我们的产品,可以联系我的。
北京华清益众科技有限公司
刘栋
010-82600169
ldlglyld@163.com

网友:
行,谢谢。有谁能告诉我怎么加分结帖啊?

网友:
单片机复位后先将液晶刷次屏!把屏幕清空!

网友:
点管理 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