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GPRS模块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请问关于GPRS模块通信的问题
小弟想用ARM做一个无线通信的项目,有些思路不太清楚。
我的ARM板的串口接一个GPRS模块(比如西门子的MC55),板子的usb口接一个摄像头,我想把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通过板子上外接的gprs模块发送到我的pc机上,因为我实验室里的电脑是局域网的(非公网ip),ip地址是手动设置的:202.195.166.172。
我想问一下arm采集的数据能否通过gprs模块发送给我实验室里处于局域网内的PC(PC上不接GPRS模块),PC上通过编程实现接收数据的程序,相当于把ARM板作为服务器端,把pc作为客户端,这样可以吗?
我知道如果采用两个gprs模块,一个连ARM板,另一个连pc,那是肯定可以互相发送接收数据的,也不用管pc是不是公网的ip了。
问题是我的pc处于局域网下,就不是公网的ip,这样只在arm板上接一个gprs模块能否把数据发送给pc,请各位高人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摄像头
实验室
ip地址
服务器
局域网

网友A:
这个肯定不行,你GPRS的IP属于内网IP,PC机IP是外网的,不能从外网访问到内网的。
一定是PC做服务器端,GPRS作为客户端的。
你需要在你PC上开放一个端口号(做端口映射),从GPRS去访问PC

网友B:
1.要是我的pc机具有公网ip,那我的上述做法是不是可以?
2.您说的“一定是PC做服务器端,GPRS作为客户端的。”,请问能告诉我一些具体步骤吗,我的总体思路还是要把ARM上采集的图像数据通过板子外接的gprs模块发送给pc机,pc机是局域网内的,不是公网ip,而且我只想在arm板上用一个gprs模块。谢谢

网友C:
你PC用的是宽贷吗?应该是有公网IP的
你PC是局域网没问题啊,肯定有IP的,做一个端口映射,PC上写一个SOCKET的服务器端程序,把GPRS作为客户端。

网友D:
是宽带,我的实验室里的pc都是用交换机组成的局域网,整栋大楼都是用交换机组成的局域网,而总的出口是中国网通的,自己pc的ip是手动设置的:202.195.166.170
做一个端口映射是什么意思,怎么做?

网友E:
汗。。。你那边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哦!你上一下这个网站,看看你自己的IP是多少?
另外,关于端口映射,你自己搜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