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计时器0做三次定时再装入初值可以吗?

楼主:
请问大家我可以在遥控解码程式中用计时器0做三次定时再装入初值可以吗?是不是每次要设置它的关和开启??
IR_IN:
          MOV   R0,#IRCOM
I1:      JNB  IRIN,I2       ;等待 IR 信号出现,IRIN=0则跳转到I2
          JMP  I1
I2:      MOV  R4,#20
I20:     DJNZ  R4,I20       ;寄存器-1不为0则跳转
          JNB  IRIN,I1        ;确认IR信号出现,IRIN等于1则跳到I1
          JMP $+2
I21:     JB  IRIN,I3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LR     TR0
          MOV     TH0,    #0DEH  ;设置9.2MS计数初值
          MOV     TL0,    #0E1H
          SETB    TR0
I3:      MOV  R3,#0         ;8位数清为0
LL:      JNB  IRIN,I4       ;等 IR 变为低电平
          JMP  LL
          CLR     TR0
          MOV     TH0,    #0EFH  ;设置4.5MS计数初值
          MOV     TL0,    #0CDH
          SETB    TR0
I4:      JB  IRIN,I5        ;等 IR 变为高电平
          CLR     TR0
          MOV     TH0,    #0FCH ;0.84MS
          MOV     TL0,    #0FAH
          SETB    TR0
          JMP  I4
I5:      MOV C,IRIN
          MOV  R2,#0         ;0.14ms 计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若IRIN等于1则跳转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MOV  A,#8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A=8-0-1=7H  大于1有进位,小于1无进位 P126 看I5:      MOV  R2,#0
                             ;IF C=0  BIT=0
          MOV  A,@R0         ;A=20H,R0的内容不变   P114  IR_IN:    MOV   R0,#IRCOM
          RRC  A             ;00100000 \00010000 C=0 P=124 即A=10H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地址20H的内容10H,R0和A的内容都不变 P116   这句注释对吗??
          INC  R3            ;R3内容加1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寄存器与立即数不相等则跳转
          MOV  R3,#0
          INC  R0            ;20H+1
          CJNE  R0,#24H,LL   ;收集到4字节了即32位,1字节8位            JMP  IR_SHOW
N1:      INC  R2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寄存器与立即数不相等即跳转
          RET

网友:
你改变定时常数,但没有等待Timer的溢出信号,应该没有得到你期望的结果。

网友:
上一楼主,哪么我应怎样改程序等待Timer的溢出信号,这个功能我未写过

网友:
你既然是循环等待,还不如直接使用指令延时,何必再使用定时器呢?

网友:
使用计时器作中断是为了计时更精确,有时引导码要延时4.5MS、地址码要延时4.5MS.大家可以回答我怎样得出Timer的溢出信号吗???

网友:
如我改变定时常数,但没有等待Timer的溢出信号,那么我在第1个改变定时常数程序后加一个P2.0 接LED灯亮1秒的程度,在仿真调试中在下一个   CLR     TR0 放一个断点
                                        MOV     TH0,    #0FCH ;0.84MS
                                        MOV     TL0,    #0FAH
                                        SETB    TR0
这种方法可以知道有没有等待Timer的溢出信号吗?

网友:
有偿求购MODBUS通讯的程序
要求:
1。把pc中的数据发送到一个MODBUS的设备中,您可以通过COM口(232C设备)或TCP/IP设备发送到这一个设备中.
2。PC机器也可以读取MODBUS的设备中的数据。
3。最好是用VB代码实现
4。交易地点在上海,以现场调试成功付款;
联系人:王刚领
联系电话:13636579369
MSN:wangganling@hotmail.com
qq:82268578
E_mail:wanggangling_1@sina.com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吗??没人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