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wWriteFile写入文件之后是乱码

楼主(2007-11-24):
ZwWriteFile写入文件之后是乱码
我再写过滤程序的时候,把过滤到的信息写入到文本文件中,
用到了 上面提到的 函数,写入是 也没有提示错误,但是
当打开文件的时候发现写入的都是乱码。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和?
信息
文本文件
程序

网友A:
自己顶一下把 。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IRQL的问题。

网友B:
呵呵,我也顶一下。

网友C:
IRQL可以导致乱码,有点想不通,一般说来应该是字符串的格式,如unicode等导致的,楼主大概说明下问题吧,学习加顶一下,呵呵!

网友D:
哈哈,可能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吧。
解决是这样的:
读写文件的IRQL与处理IRP的IRQL是不一样的,所以
所以我在处理文件写得时候我就用到了WORKITEM
所以在调用的时候就传递了一个BUFFER,这个BUFFER存放的是
IRP的内容,使用来写入文件的。
因为要等到IRP处理完才能写文件,所以等到写文件的时候,BUFFER里面
的内容早不知道成了什么了。(因为写文件和处理IRP是一个BUFFER)也就
成了乱码。只要换一个BUFFER就好了。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