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第一个驱动程序,HELLOWORD如何让它运行啊?

楼主:
我是新手.刚接触驱动程序编程
我按照网上的代码成功编译出HELLOWORD.SYS文件.可我不知道如何运行
通常我们见到的驱动程序一般都有SETUP.EXE文件可以进行安装.要不就是把硬件插上后.电脑自己会提示安装驱动程序,你只要告诉驱动程序所在目录.电脑会自动将驱动程序安装好.
但是这个HELLOWORD驱动程序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可能随便把它安到某个设备上吧?
那我要如何才能让它运行起来?

新手问题,希望大侠们帮帮偶解答一下心中难题

网友:
自己来顶上去

网友:
如果你编写的是一个老式的nt driver,系统认为这个驱动是服务,你需要一个加载工具,如DriverMonitor
如果是wdm驱动,你需要写个inf文件

网友:
没错,DDK目录下有例子的,一般是src\network\ndis\passthru目录下有两个.inf文件,你可以看下。

网友:
load like a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