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IML通信模块的GPRS编程问题

楼主:
用arm7和piml模块,烧入简单的单片机程序测试一切正常,说明硬件没有问题,但是,我用上uClinux之后,连接指令都正常,AT+CIPCSGP=1,cmnet
AT+Cipstart=TCP,xxx.xxx.xxx.xxx,10000;返回connect OK。但是当再发送"AT+CIPSEND\r"时,系统读取返回一串“\r\r> \r\r"字符,有上百次重复字符,数据发送不正确,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串口1初始化时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前面的连接指令都能用呢?焦头烂额啊,希望高人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阿?有什么调试建议也行阿,现在一点思路都没了,好像从理论上分析实在是没有理由阿,问题还有可能出在哪里呢?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没法正常进展,我该怎么调试呢?有没有有经验的人给点建议阿?努力尝试中...

网友:
还是没人解答?我自己改成AT+cipsend=n是可以用的了,只是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