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顶啊,都没有接触过吗?

网友:
2.需要定制SHELL

网友:
3.首先你需要在OS里加入Cab Installer/Uninstaller的支持.然后打包的话,看看这里,其实就那么点内容,看完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Platform Builder4.2 Documention
    About Platform Builder
        Platform builder reference
            Command line tools
                CAB Wizard overview

网友:
楼上的,你说说的东西在那里可以看到

网友:
顶,继续研究

网友:
第二个问题可以定制shell
此外,也可以看看小弟的文章《WinCE下直接启动自己应用程序的方法》
http://jkflyfox.spaces.live.com/blog/cns!C936FCDDF997BA5F!1345.entry
大家多交流。

网友:
楼上感谢,
路漫漫长修远希,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1,注册表做成HIVE的
2,启动时候运行自己的程序
3,用cabviz.exe

网友:
HIVE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怜没查到,这个只能保存注册表的信息吗?
其他文件能保存吗?

网友:
HIVE就是把注册表保存在非易失存储器里面,比如NFlash。
掉电之后,内存里的东西都没了,除非你把程序安装到了NFlash。

网友: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