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串口1UART1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
大虾们好,以下是我的UART1中断函数
void UART1 (void) interrupt 20 using 2
{
  unsigned char xdata tChar=0;
        EIE2 &= 0xBF;
        RI1Flag=(SCON1 & 0x01);
        TI1Flag=(SCON1 & 0x02);
    if (RI1Flag == 0x01)
        {
        tChar = SBUF1;
        SCON1 &= 0xfe;
        }
   if(TI1Flag == 0x02)
        {
                SCON1 &= 0xfd;
                TI1Flag = 0;
        }
            EIE2 |= 0x40;
}
以下为在主程序中发送0x1f
while(1)
{
SCON1 = SCON1 & 0xfd;
SBUF1 = 0x1f;//通过UART1发送1F;
while((SCON1 & 0x02) == 0);//为什么程序死在这里,不动了,好象一直是在等待
SCON1 = SCON1 & 0xfd;
}
用串口精灵能接受到此数据,但是程序一直停留在while((SCON1 & 0x02) == 0);而且根据跟踪,也没有进串口1中断函数,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有,c8051f020的在什么情况下会引发串口1中断
谢谢!

网友:
8051的串口中断是自己发生的,程序没有问题.在主程序中通过设置IE将中断开开,当TI=1时中断发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完成后设置IE=0, 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
SCON1   =   SCON1   &   0xfd; //第1句
SBUF1   =   0x1f;//通过UART1发送1F;
while((SCON1   &   0x02)   ==   0);//为什么程序死在这里,不动了,好象一直是在等待 //第2句

你在第一句中已经让SCON1的第1位数据为0,第二句再和0x02&运算后scon1的值就变成0了,满足((SCON1   &   0x02)   ==   0);当然有一直循环哟!

网友:
SCON1=SCON1&0xfd;这一句应该是让串口1准备就绪,将其第一位设置位0
SBUF1= 0x1f;这一句是向subf1写数据从而引发串口1发送数据
根据f020的资料,执行写SBUF1指令就会开始8位数据发送,8位数据发送完毕后会引发SCON1.1置位
所以发送成功的话应该SCON1.1=1,通过串口精灵能够接收到数据,应该说明发送成功。
while((SCON1       &       0x02)       ==       0);这一句就是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发送成功的话,SCON1.1置位,则跳出循环,现在不跳出循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另外,我是单步执行此程序的,执行时,监测不到进入了中断服务程序,也就是说T1未发生置位,但是数据确实是发送出去了。是不是可能单步执行的时候会出现此问题?会是单步执行程序而造成的么?

网友:
(1)SCON1 & 0x02=1 代表串口正在发送数据
(2)SCON1 & 0x02=0 代表已经发送完毕
(3)while((SCON1 & 0x02) == 0);//为什么程序死在这里,不动了,好象一直是在等待

若(1)(2)成立,那么(3)应该写为
while((SCON1 & 0x02) == 1);

表示等待串口数据发送完毕,继续执行后面的代码。

建议三种方法:
A、屏蔽 while((SCON1 & 0x02) == 0);这句话
B、while((SCON1 & 0x02) == 0); 改为 while((SCON1 & 0x02) == 1);
C、每次发送串口数据给个延时,可以随便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