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写外部的sram

楼主:
dsp写外部的sram,通过ccs中的memory来观察写进去的结果。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对一个地址写操作,但是所有的地址内容都变化。
例如:给地址0写数据0x20,memory中显示的是所有地址内容都变成20。

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希望大家提点意见

网友:
感觉像是片选信号(或者读信号)就没接上,那读任意一个地址,由于SRAM片选没有选中(或者是无效的读操作),所以data端口没有输出数据,这样数据端口上的电压就是一直保持最后一次写出去的数据。

网友:
谢谢。
进行写操作的时候,片选和写信号都有,是同步的。
和时序有关系么?

网友:
建议仔细看看RAM的时序图 呵呵

不片选,怎么可能工作呢?????

网友:
我没有说清楚,片选,读,写信号都有。
现在是能写进去,问题是只对一个地址进行写操作,可是memory中显示的却是所有地址都写进这个数了。

网友:
既然可以从端口上读出时序,那没什么说的,对着datasheet看时序吧。看你的SRAM是异步的还是同步的,两种SRAM时序不一样,同步SRAM还有不同的操作模式。

网友:
我觉得跟时序没什么关系
应该还是地址控制线出问题了把
要不就是地址线出问题了得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示波器抓起来有困难的 能做dsp开发还是用逻辑分析仪抓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你好,朋友,看了你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49670-1-1.html,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就是dsp写外部的sram,通过ccs中的memory来观察写进去的结果。 对一个地址写操作,但是所有的地址内容都变化。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