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访问的问题!

楼主:
目前正做一LED显示器,扩展的地址00000H-7FFFFH为字库区,81000H-82FFFH为显存区,P1口的高4位为翻页控制,测试时,P1.7赋值1就选中显存区了,然后往1000H-2FFFH写入FF就点亮所有的LED了,我是用C写程序的,#define  base_addres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 0x1000 定义变量base_address指向0x1000,当软件仿真时可以看到从1000开始到2FFF都被赋值,但使用仿真器仿真时,程序并不执行,请问大虾们怎么解决?

网友:
而且在开始定义:
#define  RED    0
#define  GREEN  1
#define  YELLOW 2
switch(display_colour)
        {
        case 0:
            -----
            break;
        case 1:
            -----
                 break;
        case 2:
            -----
        break;
        default: return 1;  break;
        }
display_colour就是根据RED、GREEN、YELLOW执行不同的动作,但我的程序在软件仿真时运行正常,使用仿真器当执行到switch(display_colour)时就直接跳到default: return 1;  break;了,根本就不执行相应的动作,请指示!

网友:
display_colour.跟踪一下这个变量啊,还要看他的存储空间

网友:
仿真环境有关
TRACK下

网友:
首先你要观察一下display_colour这个变量此时的值,然后再找原因
如果display_colour为除了0,1,2以外的其他值,当然直接跳到default: return 1;  break;了

网友:
已经可以执行相应的动作了,但新的问题出来了:仿真时base_address在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数据存储器的开始,一个是地址2000H-2001H,因为1000H到2FFFH是显示缓存区,此时2000H处的base_address就有问题了,不能进行正常的写数据操作,请指教!!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既然有翻页功能,首先在硬件设计上这两个地址是在不同的页地址吧,那就不存在覆盖的问题

网友:
说白了就是我要访问外部扩展的数据存储器的81000H-82FFFH,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指到81000H,但是这个变量在80000H和82000H都有存储,问题是一个变量怎么会有这样的两个地址存储?请教!!!!!!!!问题解决的话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