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栈的问题

楼主:
void t1 ()
{
        int a;
}

void t2 ()
{
        int a;
}

main ()
{
}
上面这段C代码用large模式编译后输出: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4 code=18,在xdata段内分配了4个字节给2个局部变量

我想知道怎样才能让编译器生成的代码将函数的局部变量放在栈里?就是让局部变量在栈里能够动态分配和释放。不然,像上面的例子那样,如果函数比较多那么它们里面的局部变量就会浪费很多空间

网友:
补充下:编译器是KeilC51v750a

网友:
先纠正一个吧:

局部变量在栈里能够动态分配和释放。

栈里的,是静态分配...

呵呵,动态分配一般指的是堆里分出来的空间...

网友:
现在说明问题:

这样的分配方式是由于单片机自身的小资源而决定的,原始的它片内也就128BRAM这么点东西,你还要分配栈区,那还让不让它干活?

如果对应的函数的确切的分配局部变量,这样反而是节省了空间,而不是浪费空间,呵呵

而相应的防止越权访问问题,那就只能从C语法层次解决了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KEIL把你的局部变量弄成栈上分配的,有一个关键字,reentrant

声明成可重入函数,这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这么仔细的回答。
看了下书还是应该用数据覆盖来解决,栈只能放在内部RAM区是太小了。

我实际碰到的问题是程序大里面的函数比较多,用的芯片是STC89LE58RD+,
有1280 bytes on-chip RAM,没有再外扩RAM了。怀疑是函数变量和参数没有
很好的覆盖,使的空间溢出。

拿上面的例子来讲,如果在main里调用了t1和t2,编译器就会优化空间分配,
只在xdata区分配2个字节。所以想问下能否强制数据覆盖,最好用前面的例子
给个示例,谢谢。

网友:
强制数据覆盖

这个是怎么一个概念??

以及下面这个我也没有看懂...

怀疑是函数变量和参数没有很好的覆盖,使的空间溢出。

网友:
原来是调试的时候注释掉了一个函数调用,其它很多函数都是在它里面调用的。
这样就导致很多函数没调用,使得编译器不能优化。就像例子里那样给t1和t2里
的变量单独分配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