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每次创建菜单后都出现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fxres.h'.。。

楼主:
为什么我每次创建菜单后都出现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fxres.h'.。。
我创建菜单后,就inclue "resource.h"
然后编译 每次都是这个错误 为此 我实验过 重装evc \sdk\但是还是 这样 所以求救。。还有 一个问题我写的创建按钮的菜单为什么没有效果。
        case WM_CREATE:
                buttonhwnd=CreateWindow(TEXT("button"),TEXT("button"),WS_CHILD | WS_BORDER,20,20,40,40,hwnd,NULL,hIn,NULL);
            ShowWindow(buttonhwnd,SW_SHOWNORMAL);

                ZeroMemory(&mbi, sizeof(mbi));
                mbi.cbSize = sizeof(SHMENUBARINFO);
                mbi.hwndParent = hwnd;
                mbi.nToolBarId = IDR_MENUBAR1;//IDC_MENU
                mbi.hInstRes = hIn;

                if (FALSE == SHCreateMenuBar(&mbi))
                {
                return FALSE;
                }
                return 0;

上面那个createwindow中的hwnd 是窗口的句柄 hIn也是主窗口的hinstance..为什么啊 ?谢谢  鞠躬

网友:
'afxres.h是mfc类库的头文件,可能是安装vc不正确。

#include "afxres.h"语句是在.rc文件中的,而afxres.h文件在VC的安装目录中的.\VC98\MFC\INCLUDE目录中,所以着重查一下 Tools(工具)菜单中Options(选项)对话框中的Directories(目录)中的包括文件的路径是否正确,是否在VC的安装路径中,不是的话,改过来,如果这方面没问题,则到其他机器中拷贝afxres.h到相应的目录中或是找一个好一点完整的版本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