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安装方法,我做的这个机械人手臂所需的电机是:振华 201舵机,请问他的连线方法是怎样的.哪儿有这个电机卖吗?

楼主:
这个图是机械手臂的电路原理图

而这个图是它的机械图:

网友:
它的原程序是这样的:
        ORG        00H
        SJMP        MAIN
        ORG        0008H
        LJMP        TOSUB
        ORG        001BH
        LJMP        T1SUB
MAIN:        MOV        TMOD,#22H     ;工作方式2(8位自动)
        MOV        TH0,#06H
        MOV        TL0,#06H
        MOV        TH1,#0CEH
        MOV        R6,#51H
        MOV        R7,#00H
        MOV        30H,#1EH
        MOV        31H,#1EH
        MOV        32H,#1EH
        MOV        33H,#1EH
        MOV        IE,#8AH      ;开中断
        MOV        P1,#0FFH
        SETB        TR0
        SETB        TR1            ;T1运行控制位  TR1=1,启动T1工作,TR1=0, 停止T1工作
HERE:        ACALL        SAOM
        AJMP        HERE
SAOM:        ACALL         CHAJ
        JNZ        L1
        AJMP        SAOM
L1:        ACALL        CHAJ
        JNZ        L2
        AJMP        SAOM
L2:        MOV        P0,#0FFH
        MOV        A,P0
        JNB        ACC.0, KN1
        JNB        ACC.1, KF1
        JNB        ACC.2, KN2
        JNB        ACC.3, KF2
        JNB        ACC.4, KN3
        JNB        ACC.5, KF3
KT:        RET
KN1:        ACALL        CHAJ
        JNZ        KN1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N1
        INC        30H
        RET
KF1:        ACALL        CHAJ
        JNZ        KF1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F1
        DEC        30H
        RET
KN2:        ACALL        CHAJ
        JNZ        KN2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N2
        INC        31H
        RET
KF2:        ACALL        CHAJ
        JNZ        KF2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F2
        DEC        31H
        RET
KN3:        ACALL        CHAJ
        JNZ        KN3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N3
        INC        32H
        RET
KF3:   ACALL        CHAJ
        JNZ        KF3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F3
        DEC        32H
        RET
KN4:    ACALL        CHAJ
        JNZ        KN4
        ACALL        DELAY
        ACALL        CHAJ
        JNZ        KN4
        INC        33H
        RET
CHAJ:        MOV        P0,#0FFH
        MOV        A,P0
        CPL        A
        RET
T1SUB:        INC        R7
        PUSH        Acc
        MOV        A,R7
        CJNE        A,30H,RET1
        CLR        P1.0
RET1:        CJNE        A,31H,RET2
        CLR        P1.1

RET2:        CJNE        A,32H,RET3
        CLR        P1.2
RET3:        CJNE        A,33H,RET4
        CLR        P1.3
RET4:        POP        Acc
        RETI
TOSUB:        DJNZ        R6,SUB0
        MOV        P1,#0FFH
        MOV        R6,#51H
        MOV        R7,#00H
SUB0:        RETI
DELAY:        MOV        R1,#6AH
GOON1:        MOV        R2,#6AH
GOON:        DJNZ        R2,GOON
        DJNZ        R1,GOON1
        RET
        END

网友:
有这个实物舵机最好能拿出来让我看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电机(振华201舵机)可以用什么样的伺服电机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