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的bootrom_uncomp.bin最小能多大?

楼主:
 目前想在XScale-PXA270项目上移植Vxworks5.5, Tornado2.2。刚开始bootrom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只能用并口烧写(没有高速烧写器),速度非常慢。而bootrom_uncomp.bin开始竟然有651KB……

    想根据需求,裁减一些不需要的设备,比如ATA,PCMCIA,以及网卡。在config.h里面将一些宏#undef掉(比如INCLUDE_ATA),这样并不能减少bootrom_uncomp.bin的大小。在Makefile里面,将一些.o文件取消(比如ataDrv.o),最小到469KB,想再减少,就会出现错误了。

    请问各位先行者,如果做过相同的工作,能否告知一下,bootrom_uncomp.bin最小的大小。如果有时间,能否提点一下,哪些模块可以剪掉,以及如何裁减。

    谢谢了!!!

网友:
非压缩版的这么大已经不错了,,,,,,还要小的话,仔细看看组件配置里面有哪些不必要的硬件驱动和协议栈去掉,特别是网络这部分。

不过非压缩的映象很少使用的,,,,最好用压缩的,,,这样快。

网友:
谢谢ls的朋友!

基本已经搞懂了。

本来想没人回复,来结贴的,没想到还是有人愿意指点的。

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