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向PC发送数据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7-03-03):
松下PLC向PC发送数据的问题,急急急!
我写了一个程序,是向松下PLC发送数据,如向PLC DT100发送50这数据,然后在PLC DT100中显示这个数据,这个功能已成功实现,现在客户新的要求是在PLC DT100如修改数据后,在PC中显示这个修改后的数据,我不知如何操作,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数据
松下PLC
不胜感激
程序
如何

网友A:
按你的情况来看,你只会写数据到PLC,而不会读.但是你要人回答也得告诉你用的是什么语言(VB?VC?OR?)最好把你的原来编的程序要害处也公布下.

网友B:
这个就是上位机的程序开发问题了...
有的PLC有相对就的PC开发工具

网友C:
我用的是VB,程序的功能主要是在鼠标中键滚动时向PLC传送数据,如向下滚动1次,则数值加1,并将这个最新的数值传送给PLC DT100,这个功能实现成功,现在客户要求是在PLC DT100中修改某个值后,在我的程序中显示这个值。
我应该在程序中设置每秒读取PLC DT100的数据好还是其它什么方法?

网友D:
两种办法:1、PC定时向PLC要数据,用MODBUS通信协议即;
2、在PLC程序中加入分析代码,如果数据改变,发送数据到PC,可以用RS指令或其他指令。

网友E:
我使用的是定时读取PLC DT100的数据:
mscomm1.output="%01#RDD0010000100" & 校验码 & chr(13)
以上发送命令格式是没问题,发送读取指令后获取数据:
strInput=mscomm1.input
strinput变量接收不到数据,不知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