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不通过)

楼主(2007-06-14):
求助!!(编译不通过)
今天拿自己写好的程序拷到另一台机子上去运行, 但是运行不通过, 提示不能打开一个.o文件,感觉是原来的路径和现在的路径可能不一样而出错的,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改正过来,请教各位高人!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ASM和C混用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从ASM先运行起来才能转入C语言,能不能先从C开始,然后转入ASM呢??

网友A(2007-08-20):
路过.问题很有创意嘛!

网友B:
是运行不通过,还是编译不通过啊?
至于ASM和C语言混和编程的问题,没有哪里规定一定要入口在ASM代码里面,其实这个入口是可以指定的。
另外,你问问题的时候,把你的系统情况,使用的编译器,OS版本等等基本信息说清楚了,这样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