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中的service.exe中添加一个服务,为何dll调不起来

楼主:
windows mobile 中的service.exe中添加一个服务,为何dll调不起来?

我在手机注册表中添加了如下项
[HKEY_LOCAL_MACHINE\Services\TELNETD]
    "Dll"="Hook.dll"
    "Order"=dword:8
    "Keep"=dword:1
    "Prefix"="HOK"
    "Index"=dword:0
    "Context"=dword:1
    "DisplayName"="Hook Server"
    "Description"="Services incoming "
    "Flags"="dword:0

我的dll也是按照服务程序框架写的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Init(DWORD dwData)
{
BOOL  bRet = PlaySound(L"\\Windows\\Lowbatt.wav", NULL, SND_ASYNC | SND_LOOP);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Deinit(DWORD dwData)
{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Close(DWORD dwData)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IOControl(DWORD dwData)
{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Open(DWORD dwData)
{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Read(DWORD dwData)
{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Seek(DWORD dwData)
{
        return 1;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DWORD HOK_Write(DWORD dwData)
{
        return 1;
}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阿

网友:
兄弟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一次安装时调用:        HANDLE m_service;m_service = RegisterService(L"MYSERV",0,L"mys.dll",SERVICE_INIT_STANDALONE);

是可以的,但是重启以后还是无法加载;